内存插反烧3.3伏的整流管

楼主(2009-06-27):
一台杂牌电源,触发就保护,该客户因为内存接触不良,自己重插,没想插反了!听插下的声音不对,不到位都应该知道反了,可他就是不知,开机,内存槽烧了,内存报销了,还好另一条槽能用,检查电源,3.3伏的整流管烧了,换上拆机的,试了几小时,正常装回机器。

网友:
这个因该算是常见故障了,好多内存插反烧整流管的实例。

网友:
我是菜鸟
请问3.3V的整流管是 那一个,请帮助,给电路图,指示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