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MS-6是何故。

楼主(2009-06-27):
待机电压。MS-6供电电压都正常。
换第一个芯片上去代码跑正常。正要再试。就又不开机了。
换第二个。通电。没点开关针。检测卡灯。一闪即灭。绿5V没被拉低。芯片又烧。
直接短接绿线。MS-6温度偏高,但并不烫手。
修过的朋友帮个忙。要查哪里。
不开机

网友:
没人发表下么。各位大侠来帮忙呀

网友:
查南桥晶振电压不正常。最高时4V。判断为南桥损坏。MS-6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