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100屏幕代换?

楼主(2009-06-27):
东芝R100,屏幕(LTD121EA3K)不小心摔裂了,现在手中有完好东芝SS2000M的屏幕(LTM12C328L),接口形状一样,外形也基本相同,可是换上去却显示白屏,将SS2000M的屏线更换也不行,请问应该如何操作,是否需要改线,或者哪位可以提供屏幕接口的说明?
更换

网友:
哪位大侠换过此屏幕,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秘码IC

网友:
可以有代用的...我换过边上的有角.剪掉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一下,屏线接口的供电,时钟,色差信号线排列是不是都是一样呢?

网友:
生桥
仔细对比过两种屏幕的接口,发现这两种的屏幕接口基本相同。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不对,小弟略知皮毛请指教。

网友:
重点看供电,时钟,色差信号线排列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就可以代换,码片12寸屏幕很少见 的。如果原来屏幕上有,把原来屏幕上的码片电路移植到新换的屏幕上即可。

网友:
原屏幕上没有码片,新屏幕上也没有码片

网友:
哪才怪了,信号,电压都上了,它不亮,你的屏是坏的呀,

网友:
我的屏在SS2000M上正常使用中,没有任何问题。我也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那肯定是本本到屏上的数据不对。线路不一样嘛
还有供电方面

网友:
如果能找到相关的PDF资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