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不能使

楼主(2009-06-27):
一个宏碁的asprice 3640笔记本,键盘和按键板不好使,键盘都是好的,控制芯片是 kb3910sf, 芯片一加焊过,键盘对地阻值正常,芯片也不烫手,那个芯片是不是有程序啊,

网友:
ps/2接口你看过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好使,还是不能使用?看一下键盘接口有没有氧化,用橡皮擦擦干净再试一下。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一般南桥虚焊

网友:
找个芯片换一下试试,可能是芯片坏了,若不行,测一下南桥是否是好的

网友:
会楼上的各位大侠,ps2也不能使用,没有那个没有氧化,就是那个芯片所管理的所有东西都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那个芯片是不是有程序,

网友:
上面有无贴纸或点色点。有的话就是有程序。。换芯片不行的话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