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27):
T41的怪问题。。。。。用电池一切正常,外接充电器的话用个几分钟,,屏幕开始拌动,时间越长,拌得越厉害。。。3806..1631都换过,不管用。。会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怪事?
充电器是正常的,换过试了也是一样

网友:
什么问题啊,解决了没

网友:
外接正常否,如果外接也抖动,就考虑显卡这方面:供电,显卡芯片之类的;
外接正常当然就考虑屏及相关部分了;

网友:
显卡冷焊 了!加热就行!我遇到过!

网友:
用电池正常的话,电池的输出电压都比外接适配器输出的电压低,外接会抖动的话,应该考虑屏好的情况下,外接VGA也是好的,那就应该是BGA显卡,T41的显卡好象是ATI7500,虚焊率相当的高,加焊或做BGA。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供电受影响了,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不会抖

网友:
加焊显卡先。

网友:
问题已解决,加焊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