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A10J

楼主(2009-06-27):
在BIOS中能检测到硬盘,但40G硬盘只显示2823MB,做不上系统,用MHDD检测不到,跪求高手 硬盘没问题 把另一台一样的机子硬盘换在上面,20G的在BIOS中也显示2823MB

网友:
在系统中也是那样吗 ?你首先看看硬盘连接的地方有无出错   一般说如果说硬盘连接的数据针线没有请按没有完全接好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是不是硬盘插槽或者硬盘的连接口出现问题了   你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