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研究优派VP201B

楼主(2009-06-27):
今天收到了“通用”高压板,改线测试发现问题依然存在。
以前是重启,现在可以维持18V供电电压;
以前开机可以维持3分钟使用才开始重启,现在隔10多秒钟才显示一下;
对比原机高压板25V330uf电容,新高压板采用两个35V220uf的电容;
没有原机的电路图,用新高压板测试,ADJ和 ON/OFF混接,出现的状况类似;
请各位高手再指导一下啊,不行就送修了,研究起来还是比较辛苦啊。

网友:
沙发我先坐了
   问题我没看懂   帮不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旧帖 如下
故障现象如下:
加信号,开机后5分钟左右开始断电重启(黑屏,电源灯熄灭);
不加信号,电源灯保持黄色;
加信号,监视电源板输出电压,电压下降重启,然后又恢复到18V正常显示,再重启,不断重复;
电源板电容无鼓包放炮;怀疑高压板故障;
高压板很“另类”,输入有9根线,2根底线,4根-18V,1根-14V,淘宝搜索还真没见到这样的高压板。
新手上路,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剛好手上有一台是大致一樣的問題
請試把去高壓的插線拔掉
如果仍然重新啟動就是ad板的故障
這種機器設計類似優派的vg800
最容易在驅動板產生故障

我手上的這台ad板故障將電源18v短路下地到4v
已經找到ad公板點起來試 ( 2025這種等級是點不起來的 )
面板m201un02_V3保險斷 換保險後可以點亮 但仍有問題 冷機有亮線 黑階不正確 熱10分鍾後恢復正常
高壓板用12v是點不起來的
所以一旦更換驅動公板全機的內臟恐怕要隨著12v的供電著眼之下全部換掉

樓主如果只有高壓問題恐怕也面臨同樣困境
這個屏找了6種6燈高壓才有一種點得起來_是12v的
更況且要19v驅動的6燈
惟一的路就是尋求原板修復

樓主如果沒有修理及點屏經驗那麼這一台是太難的機種
並不試合DIY
建議直接送給專門點屏的業者修理
一般初階的維修者都會感到困難的

网友:
屏規格書 5v VDD耗用1.3A 選用驅動公板不可不慎 溫度會很高
改12V供電 電源至少要有5A

网友(2009-08-03):
学习  路过  其实我是来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