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图中箭头方向的含义,特别是这种看了有点迷糊~

楼主(2009-06-27):
主板电路图中箭头方向的具本含义,特别是这种看了有点迷糊~
大家看图中:箭头这样的“《  ”是输入还是输出?
图1中  ----<<   PWRGD_SB          38
图2中  ----<<  PWRGD_SB          22
是输入还是输出?
注:图1是第22页截图,图2是第38页截图!

网友:
一般来说进入的箭头是输入,离开的箭头是输出,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图纸都按这个规定做,因为图纸来自不同工厂或者设计单位,可能遵从本单位的传统习惯。

下面的图纸中场管工作特性决定了从G输入,从S输出,所以可以断定这个进入的箭头实际代表输出,即输出信号PWRGD_SB到位于第22页的电路。

实际这里箭头只表达了一种链接关系而已。

网友:
张老师能不能就我贴中的图做个实际说明????

网友:
张老说的对,但是有的主板图标这个信号的方向标的也不是很标准的。

网友:
估计你看到了一半,因为我在修改中,刷新再看。

网友:
很多主板的图片上都标的很乱!
同一个信号,明显不可能是从Q40输入,那就一定是从Q40 S极输出,那另外一个位置就是输入喽!

网友:
这个“箭头”不是死的,也不是标准,有些厂定义的功能不同。“箭头”只起个分隔符的作用,其后的字符表示:这条线要连接到哪。

比如“PWRGD_SB   38” 表示:
这条线连接到38页的PWRGD_SB。

“PWRGD_SB    22” 表示:
连接到22页的PWRGD_SB。

具体到你发的两个图来说,就是表示: 这两个图中的PWRGD_SB是连在一起的。

你只要理解这个就行了。至于它是输入还是输出和这个箭头的方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不必在乎这些箭头
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网友:
OK,了解了~~~
要是各个公司都统一起来多好啊~~
这样看图就省事了~~~

网友(2009-12-21):
我也在一直搞这个东西,就是分析不好,有些是没有到多少页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    谁要是知道和我说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第一图就是输入的啊?而第二图就是输出的,其实这个箭头你不必太在意它。有的厂家是乱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