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06-27):
今天有一客户拿来一片ZX-945GCLM主板,经检侧是全板无复位,IDE复位只有2。04V,AGP复位只有1。3V,BIOS复位也只有1。3V 电压。供电时钟都正常,不知道从哪里查起,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查8脚相连的元件 还有就是主复位测试点相连的元件

网友:
全板无复位是缺某一组供电引起的,你着重检查南桥的供电吧。

网友:
南桥无复位啊,查南桥周围供电,换个正电压稳压器看看

网友:
查南桥供电!!!!!!!!!!!1

网友:
1:确定所有电压正常后,再进行一下步 如: SB NB电压 ,时钟基本供电

  2:主板是先电压正常,才有时钟, 后有复位的, 时钟不正常也会引起无复位

  3: 测量一下时钟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

  4: 最后才是查复位有没门电路 ,IO 参与,

网友:
查看碟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