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心在飞翔老师

楼主(2009-06-27):
一精英主板865的,IO是W83627EHG,不开机,经测量,开机针有电压5伏,点击跳变.晶振电压为0.10-0.22,我点开机针,83628的67,68都有电压跳变.72有5伏电压,但无跳变,73无电压无跳变.我从资料上查到只要IO的供电有,67.68有跳变73应该%99.99的有变化,而我这主板却是没有变化,急求老师帮我解决

网友:
73脚无电压,说明一个问题,就是S3信号没有出来,那么除了IO就是南桥了。

网友:
吧73脚 挑起来 然后量PCB板上面有没 3.3V如果有 则为IO损坏拉低了电压  如果没有则测南桥的工作条件 如果条件满足 则南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