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慢慢下降

楼主(2009-06-27):
工包845主板,两个电源IC 小的为9607,开机时为1.7V,上管控制由3.3慢慢降到2.2,核心由1.7到1.1不动了,开机显示一下,由于电压低,不显示了,复位灯亮,手上没有9607IC,请教一下大家有没遇到过此故障!!谢谢

网友:
那你查一下下管啊 看看G极控制电压 有没变化呢

网友:
另外一个电源IC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打一下MOS管的对地值是否短路,有的话,测一下MOS管有没有烧毁,没有的话,更换个同型号的电源I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