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内存不过!!!

楼主(2009-06-27):
一块黄色升技主板。上电C1-E2反复三次档E2,内存供电、NB桥供电都正常。也不虚。问问接下来怎么修???
内存不过

网友:
刷BIOS,换IO,清理槽子………………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
也只能换换IO来

网友:
假如你可以肯定内存,NB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考虑换换同型号的IO,再刷BIOS看看。

网友:
有一块一样的板。好的。我对照着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