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助下怎么恢复

楼主(2009-06-27):
电脑系统重装了,又进行了分区,之前的数据全部没了.只有一个系统了.前面的数据怎么才能找回来.大家帮忙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原来有几个区,重新分区后有几个区,现在的分区上有没有写数据,原来的分区格式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分区格式是什么样的,分区后有没有对分区进行格式化,楼主都要讲清楚,这样大家也可以分析了

网友:
一般数据不在C盘的话,恢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