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昭阳E280S

楼主(2009-06-27):
昭阳E280S插适配器就开机。所有LED都不亮。刷BIOS.开机OK!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请问是如何判断是BIOS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1)如果判断BIOS出错?
(2)摘下BIOS 按PW键是否能上电?------我拆了BIOS,SST 040,哎,刷BIOS,结果挂了。。。。

痛苦
买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