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键盘问题!!!

楼主(2009-06-27):
客户那来一台机器说是键盘坏了.
首先我进系统测试.键盘Q,P字母不停的输入.
和客户说是键盘压键了,要换一个.客户同意.
但后来想了一想,先装个系统看看.然后用系统碟进入WINPE发现键盘全都有用,没有压键.
怀疑是病毒的问题.就整个硬盘分区格式化一遍.然后装了个新的系统.发现还是没用.
然后又重装一个.键盘还是没用.晕!!!!!
最后我进安全模式试一个键盘,一开始有用,但用几分钟又没有了.后无意中在C:\WINDOWS里面发现很多KB文件夹.我就把它全删除了.然后重启进系统.竟然可以了.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我分区格式化了还有病毒.

网友:
是的,有些病毒格式化还是删不掉,我都碰到几次了。不知道有没有给客户换键盘呢。估计修键盘比换键盘的利润要高一点吧!

网友:
格式化是在什么情况下格式化的,如果你是在WINDOWS下格式化 那一般是没有用的( 如果已经中毒了的话)
在DOS下格式化 再不行 就删除分区 再分区,总是可以整好的

网友:
修键盘好麻烦的,不好搞

网友:
是不是真的哦,有这么怪吗?沙发了

网友:
学习  好像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  以后要多多的注意了

网友:
真的有这样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