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修好了。

楼主(2009-06-27):
开机电流0.9A.测CPU没有供电。据:拆开时CPU散热出风口堵塞。有可能是过热引起CPU供电芯片虚焊。加焊CPU供电芯片。OK!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款机器进系统后掉电,估计也是温度过热引起的故障。可惜客户拿走了。他说不值得修了。我说,要是要处理了,打我电话。呵呵。。

网友:
不要睇少掉电的机子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可能引起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