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D600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楼主(2009-06-27):
一D600主板,上电5秒左右掉电。各电压正常,PCIRST#正常,不跑码。+3VRUN电压3.3V正常的,但这路阻值正反向均只有30欧。好板的阻值正向900多反向700多。在这一路上直接通3.3V电压,电流1A,除南桥长时间有点微热外,无其它无件发热。我把除BGA以外的所有相连的小IC都拆了,还是一样。(当然不可能去拆电容,有N多个)。请修D600经验丰富的高手指点一下,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哪块IC?(南桥,IO,显卡,网卡????)我好一次搞定,因为我自已无BGA机,只有拿去找人帮忙,不可能一块一块的拆来试。

网友:
好好量量电路,在可以触发的情况下 可以排除EC的问题。 其他的 必须根据测得实际情况才能判断 、

网友:
应该是网卡,戴尔的通病

网友:
说明白点呀,你不要把你的修复思路说出来
别人看不懂呀
还是说说,待机电流多少   开机电流多少   按键灯几个亮  是闪还是长亮.
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南桥的可嫩坏了

网友:
4# 小越儿 我的D600也是开机就是右屏轴那的小电源灯亮几秒就熄灭了,其他灯都不亮,机器没有一点动静,同问,谢谢!

网友:
说明白点呀,你不要把你的修复思路说出来
别人看不懂呀
还是说说,待机电流多少   开机电流多少   按键灯几个亮  是闪还是长亮.
电流到多少掉电.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一点点(指针表,读不出来),应是正常的,开机电流,无CPU 0.3A,有CPU 0.6A,按键板上灯全亮5秒左右,应该是没抓到CPU掉电。CPU电压,复位,时钟,参考,PG全都正常 。现在主要的矛盾就是+3VRUN这路静态阻值太低,但又没把3.3V拉垮,这个点连的东西太多了(有图),要是能找到最有可能坏的那块,那就太谢谢各位老哈

网友:
直接换南桥,d600南桥坏的几率大,ich4南桥本身就爱坏

网友:
你摸过,电容有发热的没?这个哪么小的阻值,但是你电流很小呀,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CPU电源模块,基本就这两样,DELL的EC模块很少坏,纯虚个人意见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http://11shao.ys168.com
笔记本资料
密码13131313

网友:
谢谢13的资料。看来我还是只有一块一块的拔BGA了,先从南桥用手

网友:
九十都是SMSC烧掉了,D600的好多都是烧掉了!!!

网友:
你把具体思路说清楚点,你量到哪些地方短路具体到哪一点 ,这个板子我在公司修了3年  你说的太笼统 不好为你确定到底是哪个坏,一般情况下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把南桥拔了再量一下打下3.3V RUN的静态阻值.这样判断就容易多了

网友:
只有一个一个拆,直到阻止正常

网友:
网卡虚焊 加焊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先把网卡拆下,不行的话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