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9报错,刷BIOS没有用,怎么解决

楼主(2009-06-27):
IBMa20m换了网卡,开始进可以,但重启了就0189报错,刷了BOIS,但开机还是有,怎么办,是不是非INTEL认证的网卡会这样吗?????是的话怎么解决,要的打补丁的吗?请高手们指导一下。

网友:
0189应该是密码芯片的问题吧?和bios没有关系的

网友:
用解密狗解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可以

网友:
建议换个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