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手头上有一台AOC 916SW的问题。

楼主(2009-06-27):
这台AOC是刚买不够的,是一客户送过来维修的,是电击的,首先是烧了高压电源一体板,找不到相应的配件就用原板加另一块小电源板进行改装,现在14V 5V输出都正常了,但是按开关键不开机,经查找是驱动板整块报消了,请问那位大哥有这样的驱动买???屏型号是:M190A1-PS1.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或者有改装板也行,接口是双软排36P的

网友:
查找驱动板的供电5V,3.3V,1.8V真确吗、此机易坏线性稳压块

网友:
蒋刘海
都正常的,但是驱动上的MCU非常烫,手指都不敢去模它!

网友:
网上找有一块是913FW的驱动,看图和916SW是一样的,但是MCU的程序不知道对不对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