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电源IC 5s0765c 故障

楼主(2009-06-27):
CRT 电源IC 5s0765c 故障: 今天接到一台17CRT 客户说是那天下雨 搞到水了。他一开机 机器里面就冒烟了。。我拆开一看,保险丝断了 。电源IC 5s0765c 击穿。再查了  没有发现那里有烧坏的,,我就换上了电源IC 5s0765c  开机 没反应? 我检查 大电容 280V 应该算是正常的??? 变压器每一组都没供电??? 由于是第一次遇到 电源IC 5s0765c  不知道它的 工作情况、 不知道那位大哥有。PDF  或图纸的 。。。。

网友:
大电容 280V 肯定不对的,应为308V,这个电容环了换之,在检查其他元件。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你

网友:
既然是进水,肯定烧的很严重了,仔细查300V开头电源每个元件。保险烧了,一般要查--桥堆(有可能击穿)--互感滤波器(有可能烧断),沿途的铜线,开关管。都要仔细的查一遍,不细心,是搞不好的!小百嘉电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