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主板不跑码的故障

楼主(2009-06-27):
今天修一块杂牌845GL的板,能开机但不跑码。测CPURST#、ADS#、CPUPWRGD、INIT#、STPCLK#开机为高电平,VCORE电压1.74V,总线时钟100M也有,CPU换过。不知如何下手了,请教各位网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测PCI的FRAME#高电平, 诊断卡复位灯亮了会灭。以上信号是用20M的示波器测试的,CPU总线时钟用频率计测到的。

网友:
对付不跑代码的板子
刷BIOS,检查U座………………
这些最基本的步骤LZ都没有做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的动作是做过了的,BIOS焊下刷过,U座最先就测过了,包括大一点的MOS管电压都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