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集成显卡的笔记本,开机花屏,屏幕闪烁问题

楼主(2009-06-27):
遇到e390m,开机花屏,屏幕还闪烁,有时候白屏,更换屏和屏线,故障没有排除,确定主板问题,但是主板的vga外接显示器正常,请协助判断一下主板,谢谢,我看了一下e390a的电路图,不太一样,不好办。

网友:
重做显卡呀,肯定能解决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的话,问题可能会出在笔记本的屏上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集成的显卡,怎么做?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接vga正常,不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接口虚了,不行的话换北桥。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虚焊了  你试试看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而且不好做的,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