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A CPU风扇不转却正常开机

楼主(2009-06-27):
联想昭阳E390A 开机花屏,约2MM左右一根的白色竖线,满屏无图象显示
折机用风枪吹过后,花屏问题解决,开机正常,能进系统可正常工作,误以为OK
后发现散热风扇不转,重启,风扇转动2秒左右停止,却可以正常进系统工作
再重启,还是同样的问题
请高手解答

网友:
cpu风扇系统变形,没出完全与CPU接触。重新校正,加点扇热硅膏。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