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G76F+,上面黑屏,只显示下面,中间有一条亮线!

楼主(2009-06-27):
优派17寸G76F+,上面黑屏,只显示下面,中间有一条亮线!
是不是TDA4863AJ这个芯片坏了,如果是在哪一部分!请师傅帮我解答,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盘在主板的正中间或最最右边.应该是TDA4863AJ或一个10欧电阻变大了.

网友:
TDA4863AJ这个芯片坏了,换一个一般会好

网友:
请问TDA4863AJ这个位号在哪里?

网友:
代用一个单独的扇热片的.

网友:
怎么找不到TDA4863AJ,只找到了TDA8172
这个是不是呢?

网友:
场逆程电容坏了,换一个。

网友:
场逆程电容在哪里呢???怎么找不到TDA4863AJ,只找到了TDA8172
这个是不是呢?

网友:
TDA8172是场芯片,其中两脚有接电容,是逆程电容,先找到再说,你在线啊?如果想学,可以推见你去找欣雪报名,学一个。先帮你解决问题先。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请大家帮忙!!我的QQ:376122879

网友:
估计是哪个8172坏了啊!

网友:
少一个供电或者块坏吧.

网友:
重点查下场电路和各路供电吧,留意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才遇的同样的问题 把TDA4863换了  就 OK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场自举二极管坏了,常用的型号是IN4001-IN4007建议更换一下

网友:
你查下TDA4863的1、2、3、4脚电压了,是正负12交替。如果电压都有的话就是TDA4863坏了。

网友:
是TDA8172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场升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先測試供電電壓正常嗎

网友:
厂块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