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p4pe2-x主板bios刷新方法

楼主(2009-06-27):
我这里有一片ASUS-p4pe2-x主板bios损坏,上网下了几个刷了都不亮,上网查了才发现华硕在bios里做了手脚,要用winhex修改缓冲区地址,有没有高手知道懂怎么弄呀?

网友:
用编程写就不用了,还有就是你是怎么写的。

网友:
我记得要用华硕的BIOS专用写程序才可以,还有就是用编程器写也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缓冲区地址  加:20000

试下

网友:
我是用编程器写的,都不行,哪位大哥有用编程器备份有的发一个上来。

网友:
华硕官网下载的很多bios只是升级文件 是在原先可以点亮的基础上升级的 要么刷最原始的吧版本 要么从其他板上截取

网友:
p4pe2-x主版的BIOS本身是3M的 你要用WINHEX把BIOS 384K的改成512K刷进4M的芯片就OK了
具体教程上百度搜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