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液晶显示供电DC14V降压至12V。

楼主(2009-06-27):
有一联想液晶显示器高压部分坏了,此高压部分与电源供电集成在一起,此电源供电输出14V及5V。现需要将供电到原高压部分14V降压至12V。以适应更换上的12V通用高压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使14V电压降低至12V,电流又不能减少太多。以便能带起4灯的屏。(注本人曾试过将14V直接接到通用高压条,能工作但发热很大)。希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
你可以换一块宽电压通用高压板。是12到20V都可以工作的。

网友:
14V没有必要降压为12V的,12V的高压板可以使用14V的

网友:
發熱的問題要看高壓條與燈管的搭配是否合理 需要一點經驗才能找到好的組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试过14V直接接到12V高压条,但高压条发热量很大。

网友:
你的高压条适应电压范围比较小,我用乐华的条子用在16v都一点感觉没有。

网友:
14V电压是正常的 芯片发热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串1N4007,一个降0.7伏,3个就ok

网友:
没必要改啊,14伏完全可以使用的,带负载以后就降到12伏左右了,楼主还是修一下吧,2538的吧,不难修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们平时遇到14V,15V的都是直接上12V的通用高压条的,热是正常现象,你就是降到了12V一样很热,温度在正常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