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POWER MAC G4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6-27):
苹果POWER MAC G4不开机,机子闲置了两、三年,电池耗尽。
开机能听到音乐。说明内存是好的。但下面就没反应了。显示器不显示。键盘灯不亮。鼠标上灯亮。按开机按钮关不了机。只能按主板上的POWER RESET按钮关机。
手摸主板、显卡上的芯片,温度适中。量电压也基本正常。

无从下手。不知如何解决。望指导。

谢谢!

网友:
谢谢张先生,
我是干拆也拆不下来呀。。。。谢谢

网友:
那个电源接头有点怪,。。。。
头疼

网友:
把你主板上的跳线针脚全用小刀刮一遍了。放久不用氧化了

网友(2012-08-24):
显卡,屏的问题。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