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精英主板761GX-M754烧内存供电,修复后正常但重启跑D4

楼主(2009-06-27):
方正品牌机精英主板761GX-M754
客人送来时检查内存供电管烧崩了,更换一个后,可以正常跑码进系统,但是一启重启就跑D4 ,不过内存。只要清除一次CMOS,又可以进系统,但重启还是跑D4不过内存。
故障检修过程:1。测内存供电2.5V,排阻电压1.3V,内存时钟分别是0.26V和2.36V,对地阻值都为320。
2。更换过南桥晶振及其两个小电容,也加焊过南桥,故障依旧。
3。刷写过BIOS,故障也没排除。

望各位老师及同门指点迷津!!

网友:
有谁可以解答吗?!!

网友:
换个CPU或内存试试

网友:
再仔细看看烧的管子边上周边是否有断线和其他 东西损坏~~

网友:
CPU和内存都换过了,情况是一样。

网友:
周边也没有明显烧坏或烧断的地方,旁边有几个小电阻及小三极管测量了一下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还有谁遇过这种情况?/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复位不正常!!!!

网友:
要重做北桥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没有解觉

网友:
内存时钟查查!!!!!1111

网友:
内存时钟查查!!!!!1111
引用 网友A:

查0.26V那组内存时钟吗

网友:
你比较过正常和跑D4的时候的全部电压有区别吗 ??

正常的时候内存时钟电压应该为 1.6V ,  你这个主板内存时钟有单独时钟芯片吗 ? 查查是不是

性能不良

网友:
你比较过正常和跑D4的时候的全部电压有区别吗 ??

正常的时候内存时钟电压应该为 1.6V ,  你这个主板内存时钟有单独时钟芯片吗 ? 查查是不是

性能不良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对!!
正常时,内存时钟都为1.31V;
跑D4时就为2.36V和0.26V,
那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是时钟IC(ICS 953805CFLF)坏了呢?

网友:
报告新情况:现在一开机就报错:CMOS battery low,F1 to setup.
每次开机都要进BIOS设置,电池也换了新的,情况一样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时钟IC损坏,换了一个就一切正常啦。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前辈,同门!!

网友(2009-07-27):
还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前天碰到同样问题,每次重启要清零。换了内存供电管就好。

网友(2010-01-15):
刚修了一块精英915PL的板子,也跑D4,刷下BOIS就OK了。奇怪的是,刷好后开机跑码正常,在开机就跑D1,但是能正常启动进系统。两块同样的板子都是跑D1,但能正常使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