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通电正常显示,开一会就闪!

楼主(2009-06-27):
LG通电后正常显示,可是开一会就开始闪砾,而且会闪得很厉害。关机重开,也是开一会又开始闪砾。我改过高压也是一样的现象。屏板补过焊也不行。小弟不才,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缘故?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等侯你们的佳音!先谢了。
问题
驱动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吧 还有灯管 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90%以上是灯管性能不好了,我刚开始修修时也碰到过这样的现像,只有热了时才会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