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求助

楼主(2009-06-27):
V星MS-7191主板不触发,请问怎么判断主板上的的MS-6有没有损坏?还有MS-6能不能用MS-6G代换》

网友:
不解发??你查待机电压没有啊!
3.3V SB
开关脚上有没有电压
电池
跳钱帽上
南桥晶振有没有问题!
这些你量了嘛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块也是V星的845的板子
也是不触发!一量没有3.3V SB
把它修出来就好啦

网友:
LZ,怎么一不触发就想到MS-6
2楼兄弟说的这些地方你检查过没有???

网友:
呵呵,我今天修块V星7021也是不触发,测开关针3.3V有,32.768K晶振两角是0.23V另一角是0.45V,后来把MS-7换掉就触发,MS-7和第九针紫5V直连的,楼主先把MS6换看下,不行看下IO83627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