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经常掉电

楼主(2009-06-27):
先说明情况,自己的老
笔记本
05年买的 一直用的好好的。
前天,因为情绪激动用力拍了下桌子,电脑就熄火了。 (不知道跟电脑故障有没有直接关系!)
再开机一切正常,当时没放心上。电脑没关机,晚上没回来。 老婆说电脑开不了机。
第二天我开机,发现机器电源灯亮下风扇响下就熄火了。
连开了几次,其中有每次启动时间不一致。最长的一次进了系统几秒钟后又断电熄火。
于是怀疑是不是拍桌子搞的接触不良了,就开始拆机。 感觉反正老机器了,死马当活马医。
第一次拆笔记本,大拆全部肢解。 发现主板比台式机精密多了。 没看出什么所以然来,装上。
能正常开机,也断电过两会。 细心发现,进入系统后不运行程序几秒钟后就断电熄火。
运行大点的程序能正常,连用了两天。这两天都是整天开机,人离开也不关算是测试。
一切正常,今天早上发现又开不了机了。 开机电源灯亮下没反应,要不就是进系统几秒熄火。
又大拆,这次拆的彻底,把所以东西都拿下来了。、包括主板 屏幕直接放桌子上还是一样,点不了几秒就挂了。
苦于没其他设备,不能做进一步检测。 又装上了。
baidu了下,怀疑是电源接口或者是主板问题 或者是哪里虚焊了。 U有没有问题也不肯定。 是AMD的移动版U,应该U没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细节交代下, 平时运行机器底座温度很高,烫手。 但没事,可以肯定排除是因为温度过高自保护问题。
望高手支招,还有像打听下扬州哪里有修主板的 不是换,要是换问了中关村在线的 480一块。 05年的老机器了,牌子也不牛。觉得没必要了! 我感觉像是显卡虚焊了,哈哈 不知道笔记本显卡在哪里没找到。
望高手支招!
开不了机

网友:
忘记交代,笔记本型号为神舟A211C

网友:
估计CPU座虚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因为虚焊而缺少某组电压,

网友:
非常典型的虚焊造成的,至于是什么元件虚焊的这倒要花点时间了,祝LZ好运

网友:
跑下3DMARK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检测了下 经常缺少开机电压 维修部的说可能是桥坏了
要用BGA维修台修 因为我在的城市小 没有这个设备 要送南京维修 需要时间
我正好要到外地就没等
想问问坛子里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修下呀 我快递主板过去 支付宝交易
不知道行不行 我的QQ:7375285
那位大哥愿意帮忙的联系我 注明A211C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

网友:
有人能帮忙修下么

网友:
神舟本子 就是有问题,修也很难修,修本子的师傅 都不喜欢修

网友:
神舟的本CPU座脱焊的多,可以用BGA做做

网友:
我在常熟 有朋友在附近的能帮忙修下不 修下大概什么价格呀

网友:
时好时坏的毛病最麻烦,楼主得花些钱才行,维修师傅赚这钱也挺麻烦的。得两三天帮你拷机。

网友:
虚焊而已,没必要换新的。

网友:
这本本,有时好有时坏,就不好修了,主要是问题不好查,这个机得给师傅 一点时哟,要不就换新有

网友:
可以是因为你拍了导致虚焊吧

网友:
主要检查体统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