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用电池不能开机!请指点

楼主(2009-06-27):
请问下,我这个本本用只电池不能开机,插上AC开机后,把AC拔掉后就可以用电池开机了,刷过BIOS也没用,请指点小弟啊

网友:
我有个老的NEC也是这个原因。至今解决不了

网友:
切换电路出了问题,换那个芯片试试

网友:
修过一台换了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