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P3的机子老掉电

楼主(2009-06-27):
一台康柏的P3机子开机进系统掉电!有时候一开机就掉!~有时候开机不进系统多久都没事!还有就是重启会黑屏!~按下电源开关又可以啦!但是还是显示在原来的地方!黑屏的时候电流掉到0.6左右!~APD3421和3410都换了二对啦!~CPU上下供电管也换过拉!~还是掉电!没办法啦!·请问一下各位问题出在哪里呢!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开关键和重启键有轻微短路啊!

网友:
换内存在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内存在硬盘连CPU都换过啦!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呢?有没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本本啊?L8400??我也是为这个烦!用一段时间就会突然掉电,测CPU温度也不是高!现在坏了,CPU不上电,3421换了,没有3410,晕死~~

网友:
估计显卡虚焊吧。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掉电??不会吧?我的显卡芯片是S3的,~~~~~唉·····我也不知道咋下手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也有遇到过,但是后来拖了一下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也有遇到过,但是后来拖了一下南桥就可以了
请问南桥是加焊的吗!怎么拖啊!估计电源和温控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
....P3的..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