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X31机器的维修历程

楼主(2009-06-28):
客户处送来一台X31的机器,故障为加电无显,这故障自然先量下2.5V的输出是否正常,拆板测相应电感无2.5V电压输出,换掉1845的两只电容,OK,2.5V已出,跑卡顺利,上屏,测试OK,等待客户取机。

过一周左右客户过来取机,当面测试OK,客户取走,不出两天,回头了,不过故障现象变了,不开机了。
拆机量,无3V,5V,量1631的V+,SHDN,REF都有,就是无输出,换1631无效,更换1631的两只滤滤波电容后,OK,3V,5V出来了。再看待机电流也正常了,但问题是仍然不触发,按开关键后待机电流也无变化,心想这麻烦可是有点大了。

      测PMH4的工作电压都有,但按开机键没有SUS_ON输出,怀疑是否PMH4有问题,从T4的料板上拆一只PMH4换上,故障相同。在测量的过程中发现SLP_S4,SLP_S3在按下开关键后,都没有了,于是回过头去查南桥的各路电压,发现1.5V没有了,再住上查,VCC1R8M也没有了,这样就确定了故障点位置,即触发后出现VCC1R8M丢失。
      更换1845的滤波电容无效,更换1845后,OK了

      这个故障的修复,费了不少时间,写出来也希望能够给同行一些借鉴,让大家碰到此类故障的时候少走些弯路。

     当然,这之中有些困惑。按理,南桥在3M,5M正常的情况下,丢失1.5V,会导致南桥缺省电压,待机电流变大并发烫,但此机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哪位高手如有心也可以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  谢谢楼主    顺便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