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09-06-28):
致铭945的,集成显卡不显示,红、绿、蓝分别是71欧、70欧、70欧、显示器有信号,但是就是没有显示字,显示器是白的,用独立显卡正常,有好几块这样的板还维修。没有思路了

网友:
是不是转换器坏了,要不三色都应该是75欧的

网友:
数据 时钟 行 场 针阻止打了吗? 一般是你的集成接口坏了

网友:
测下板子上与VGI相通的电阻电容,不行再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经过电感,还电容,就是直连北桥,是不是北桥坏了,有一块经过三极管,可是把所有电容电感下了还是一样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