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AGP显卡不过内存,跑C1就不动

楼主(2009-06-28):
有4片公包865的主板,插64M显可以正常显示,插5200/128M显就不可以显示,还不过显存。跑C1还不关机,还要断电。断电重起就不过CPU,连CPU多没有电压。这个板怎么修???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过,没有用,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清下CMOS 换下电源

网友:
以上方法多试过,因为有四片一样的板

网友:
主板你清理过吗?会不会桥出了问题

网友:
你看下AGP/1.5V供电没有?

网友:
再换个显卡试哈三

网友:
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所电压多正常了,1。5V也有,一板好了。现在还有三片板是有的时候可以开机,重起之后就不能开机了,而且CPU也没有电压,RT9412B RT9607的供电多正常。MOS上管控制电平也没有,但下管有控制电压有是12V。其它电压多正常。

网友:
先换个显卡  试下   查下1。5V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你显卡有问题?你第一个显卡没问题,再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一片换一个小极管,其他三片,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