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478板无复位

楼主(2009-06-28):
CPU供电有1.7V,CPU无复位,正常下是从0V到1.5V跳变,现在是只有不到1V并不会跳变。PG信号也不到1V。换过I/O(IT8705F),故障一样,其它部位供电正常,换过14.318,主时钟芯片ICS 952005CF会发炀。现在就只怀疑是这个时钟芯片了。手上没有芯片,故先来请教请教高手。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的话,和旁边的排阻,拿就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
是诊断卡无复位还是只是楼主测CPU复位电压得出的结论?时钟芯片发烫不是什么大问题 上CPU跑码看看先

网友:
钟芯片发烫也会有很大的关系呀,比如主板有一些地方时钟不正常也可隐起没复位,不过他说的这板子我好像觉得是桥挂老,

网友:
同意楼上,弄哈南桥

网友:
有没复位要查几个地方.是全无复位.还是部分无复位?要查IDE.AGP PCI.BIOS.CPU.PCI-E.时钟芯片.北桥芯片还有主复位南桥.有说错的地方请高手指出!!

网友:
好像时钟芯片工作的时候是有点发热的吧

网友:
PCI有复位  的话不用管时钟先~。。。先刷BIOS估计你的板是 SIS芯片组
然后就是串口芯片。和北桥的 周边电感(供电)

网友:
板搞好了。先谢过大伙了。
无复位就CPU上没有,其它有复位,昨天晚上把时钟芯片焊下来再焊上去,后来好像没那么炀了,但故障还是一样,不跑码,后来加焊一下南桥晶振,故障一样,再把旁边的谐振电容也换了,故障一样,没法了,就把原来焊过的I/O芯片,时钟芯片和电容用洗板水洗一下,洗好了一试,好了,可以跑码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这板原来是顾客乱接线,把软驱电源插头插到板上了,小孩什么都不懂。还把一个贴片保险烧黑了,这保险在I/O旁边,所以以为这个IC坏了。难道是洗板洗好的吗。

网友:
这板又出同样的问题了,一开机不跑码,CPU无复位,但取下板来一试又是好的。以为是电源问题,取来的电源一试也是好的。这板是联想的,精英SF1/661FX。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软驱找不到,BIOS里明明是打开了1.44M 3.5英寸盘的,进去里面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