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6-28):
我有一板,.945P修过内存供电问题,修好,装完系统声卡不好使换个版本系统还是不好使驱上了但是就是没音,用主板驱动也是不好使?请教各位帮帮忙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插针对吗,供电,正常建议换芯片

网友:
你搞清楚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如果驱动都对的话那就修声卡了 注意有的板子需要设置好跳线声卡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