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943NWX液晶显示器电源以及背光电路图!

楼主(2009-06-28):
哪位朋友有三星943NWX液晶显示器电源部分以及背光部分的电路图,麻烦提供,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现在网上找不到的,但我知道这个板一般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那么这个型号的电源高压一体的整板现在多少钱可以买到?

网友:
原装板不加维修费要卖到120元左右。

网友:
可以买变压器换上的

网友:
原装板不加维修费要卖到120元左右。
引用 网友A:

那修好收多少钱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