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BX-MX 加不上电,风扇动就停

楼主(2009-06-28):
本人菜鸟,希望老师们给个思路。
华硕

网友:
如果不插4项供电的小插头 风扇转 就是不亮

网友:
很明显CPU那部份供电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三极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打ATX对地阻值!!!

网友:
1: 先打ATX各阻值, 大于100算基本正常 ,不正常先修正常了再开机
2:不插4针电源开机是不是保护, 还是保护先排除CPU供电短路

网友:
4针插头是专给CPU供电的,插上不转很明显是CPU的供电短路了,你查查CPU的供电管是不是坏也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这种明显是CPU供电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