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HT170EX1-101 屏问题

楼主(2009-06-28):
开始机器到我这里是花屏根本不显示任何图像.都是小色块..

拆机检查 确认屏供5V变3.3V 电压被拉低..屏芯片TFP7515 温度偏高..

然后换了一片TFP7515上去后.屏可以显示.但是出现竖向的细条纹. 而且图片背景有干扰的麻点出现.

就像以前修的屏线有问题的那种机器..现在这种现象.请大家分析一下.

1.是不是屏线坏了或是屏敝不好.造成的.(屏线是30针的.暂时手里没有这种.)

2. TFP7515 品质不良.

3.是不是屏驱动电路上还有其它问题..因为测量点太多.没法一一把数据传上来..

还有其它的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一下..

修好后我会来发布结果的.

网友:
我修一台17寸宏基也遇到这个问题,用通用板全部换过,就剩屏电路了,故障也没解决,我想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后来客户也说不搞了。原来的故障是开几秒就灭,是其中两个C5706坏了。

网友:
根据修屏的经验应该是TFP7515 没焊接好,也不排除屏线没接触好

网友:
调一下对比度和亮度看有什么变化,如果调暗正常应该是屏线,如果不是那就是TFP7515 没焊接好

网友:
从新插下排线和再检查下TFP7515最好用烙铁焊

网友:
TFP7515求这个资料/

网友:
1.驱动板换个看看
2.重汉新片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