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快帮帮忙啊,求助网卡问题。

楼主(2009-06-28):
最近修到一块盈通AN5战神版5.1   的主板。修好以后,主板板载网卡无法使用,装原配驱动光盘也没用。装好后是打叹号的。后来我就在COMS里把网卡禁掉。插上独立网卡,也是没用。还是一样,打叹号的。把网卡芯片取下来,用独立网卡还是没用。有个黄色的小叹号。如果说是PCI口坏了,我装声卡能正常用啊。这块板用别的,都能正常使用。难道桥还会有问题。。。。。。先谢谢各位朋友了。希望尽快能得到解决。

网友:
这很像桥的问题哟,你做桥了没?不行就把南桥换掉。

网友:
加个USB的试试  在不行就刷BIOS   换桥的话就有点不划算了!

网友:
把主板板载网卡吹下.加个PCI网卡试下.不行的话桥坏.这种现象百分百是雷打坏的

网友:
桥还跟网卡有关系?

网友:
同楼上。桥真的和网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