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不认声卡奇怪故障

楼主(2009-06-28):
客户第一次拿声卡不认来换了南桥好了!回去用了几天不认了回来又换了南桥好了!又拿回去用了几天又不行!又换南桥还是不认!声卡换过!请教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晶振。3。3伏供电有无问题

网友:
晶振。3。3伏供电没问题

网友:
换三次南桥了,修好也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南桥,晶振一起换,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肯定不是南桥问题,可能是某零件受潮

网友:
可能是滤波电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