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N5GM连接网络断电,恳请版主支招!

楼主(2009-06-28):
前天收回来的联想C51,只要在局域网拖文件马上断电!浏览网页时间长了也会断电或蓝屏,拔开网线3DMARK半天也没事!PCI的8139,USB LAN也试过了,都有这种现象,但USB LAN没那么明显。真猜不出是哪块的问题。。。。。真郁闷!
文件

网友:
你确保软件没问题?特别是系统、驱动等。。。
如果软件、网卡(如果原来是集成的要取下,并关闭BIOS里的相关选项)都没问题,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还是管理员分析的透彻,学习了

网友:
先杀毒,最好是系统从新做,然后才考虑硬件

网友:
yzz163
谢谢管理员回复。
确定是主板问题,电源,操作系统,驱动已经换个好几个了。很想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