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resario 2800的电源管理晶振是都少赫兹的?

楼主(2009-06-28):
一个presario 2800本子被摔了一下,拆开后发现电源管理的晶振被摔掉了,看桌子上和地上都没有,估计来之前就掉出电脑了,这样的本子见的不多,恳请那位高手说一下这个晶振是多少?
感激不尽
电脑

网友:
10M 或8M的 记不得了 你装一个大小一样的I/0晶振上去试试 有的机器是8M 有的是10M 还有32.768的

网友:
哦,好的,多谢了,
,我装上去试试

网友:
一般的都是10M

网友:
装了个10M的,好了。但我奇怪的是,待机时3V就有,亮屏了也没有测到有5V电压,这是怎么回事?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
5V应该有,3V5V基本电压来的.

网友:
这我知道,我测了每个电感上都没有5V,应该是5V的电感上电压不到1V,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