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600显卡花屏,换显存修好后。用一段时间后又花屏, ...
ATI9600显卡花屏,换显存修好后。用一段时间后又花屏,请问什么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28):
ATI9600显卡花屏,换显存修好后。用一段时间后又花屏,请问什么怎么回事?
显卡

网友:
GPU空了吧,加焊显存

网友:
gpu空焊,显存换的不对

网友:
我觉得重做GPU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存试试,不行就再换显存,还不行就是GPU问题咯

网友:
再测试一下,看一下是哪里报错

网友:
你在用软件扫描下 估计不是你更换的 原颗粒位置,而是又有别的颗粒坏了
这种事情是经常遇到的 是不可比免的 原因就是:ddr1 年代久远 已经是残羹晚年的 物件说怀就坏
降频可以延长其损坏的时间 但还是会坏

网友:
我也是一样,这样的问题,修好后显卡还是容易坏

网友:
先测吧,这样问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