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X715开机后几秒自动断电!

楼主(2009-06-28):
客户一台 优派VX715开机后几秒就自动断电保护,,用东西顶住开关键强加电可以用,会是那里的问题,请教论坛好友帮助!

网友:
开关漏电了

网友:
先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
今天拿过来了,实际上并不是那回事,通电后亮绿灯,等几秒没接数据就变橙灯了,但发现屏没有北光。一直都没有。拆开测灯管发现没问题,,问题就出在电源高压一体板或者是驱动板没用ADJ,BLON信号去高压一体板那里了。。各位好友,请问那12脚去驱动板的定义谁知道吖?

网友:
你在BLON上接5V(注意串一只10K左右电阻)试试灯管亮不亮

网友:
前几天就修了一个优派,换几个按键就搞定。。。

网友:
俺是新手,不便发言,听大家讨论啊

网友:
明显的灯管或高压板故障。或者高压板彻底坏或者灯管全部坏,要不开机怎么也会闪几下

网友:
今天请教了一位高人,我测了4只升压管没问题,升压电容也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升压变压器那里。。灯管正常,然后他教我将底下那只9741F的第15脚对底短路算了。。结果修好了。。
多谢论坛上的好友的讨论。。谢谢各位,,也请版主关闭此贴!

网友:
天请教了一位高人,我测了4只升压管没问题,升压电容也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升压变压器那里。。灯管正常,然后他教我将底下那只9741F的第15脚对底短路算了。。结果修好了。。
我的和你一样
但我没好啊,有谁自动什么问题吗?

网友(2009-08-10):
回复 网友A:

你的灯管测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