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充电故障

楼主(2009-06-28):
IBM A31,不充电,拆开检查,电池接口的F22保险开路了,更换后仍无充电电流,用电池时不触发,有BAT-PWR12,VINT16只有电池电压11V左右(正常是否是16V?),无3V,5V。。查线路图,把BAT-PWR12转换成VINT16的元件是Q13,IRF7413,由TB6808控制,已经更换过7413,控制脚的电阻测量正常(是否TB6808有问题?)。用充电器可开机。更换过冲电的6690A,和3806,故障依旧。只上电池,不上充电时,6690A 5,6脚有电池电压11.8V,上充电器时,6690A 输入脚8,7脚电压16V,输出脚5,6脚为12.5V,按道理应该正常,可是并无充电电流,实在不解。。电池是好的。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你充电线圈上有多少电压,用电池开机时,开机键上有电没?

网友:
见过一次这故障,换TB6808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池时,键盘开关有3.3V电压/接充电器时,冲电电感L5有电压12-1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F22保险后面接的那两个MOS有问题吗?

网友:
已经修好了!在电池附近的Q10 TCP8103击穿了。Q10是在  M_BAT_PWR上面的,当时测试的时候两边有12V电压,就没测管是否给击穿了,跑弯路了。

网友:
修好了啊。。。那个Q10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是个新手,从电路上看,Q10是处于电池往主板供电变换这块.是个MOS管.

网友:
说的很清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