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跑82

楼主(2009-06-28):
T41,ATI9000显卡。开机不显。跑82,有时C0,不上内存也一样。偶尔 能开机,请教哪里的问题

网友:
加焊内存槽。试试看吧。

网友:
恩,内存槽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不可能两个槽都虚吧?

网友:
内存问题,可以考虑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82呀

网友:
检查一下北桥,如有打组卡,测量一下内存阻值

网友:
不插内存也一样就是内存方面的了啊,查供电,时钟 阻值,还不行就bios 和北桥

网友:
已经修好!诊断卡应该是28.最后查到是CPU的问题!有两个脚严重氧化了!这两个脚是直接北桥的,换上CPU就OK了

网友:
LZ可否报上CPU氧化引脚的位置或者上传图片?CPU引起28还是比较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