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电源指示灯亮无显示

楼主(2009-06-28):
换过场管了,现在就是按电源开关可以开机,不过节主机信号过来以后电源显示灯就不亮了!

网友:
自己顶顶啊,门内思路

网友:
虚焊 我遇到过的

网友:
全部都焊过了就是没反应,你的哪里虚焊了!CRT真实不好修。。。

网友:
你查下释放板看看

网友:
主要查释放板的什么dianyawo修CRT菜鸟。。。。。

网友:
你看看2408的那几脚电压时多少?
还有救是这款机器的与释放块比较容易坏